这个元件是不是保险?是高压条上的

楼主(2011-06-27):
如果是保险,参数是多少?

网友:
忘了指明哪个了,就是下图的那个黄色的!上面标有2  A   47的这个!

网友:
应该是 保险,上边不是写着两安

网友:
好像是保险!

网友:
下面标的有啊

网友:
电路版上标F的应该是保险 这个是2安的,我总是用铜细丝联一下,不知对不对?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铜丝危险,还是少个小电阻保险~!

网友:
电路中F一般都是表示保险的,2A就是2安培的保险

网友:
路过的。学习了。

弃门出击 -10 鼓励灌水
llyx -10
王志佳 -6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焊锡直接连起来的。。

网友:
是保险  希望大胆的干

网友:
学习了 我还很多常识不知道

llyx -10
王志佳 -6

网友:
是保险,从主板拆一个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是保险,是不是后面有短啊

网友:
是保险没错 2a也没错 用铜丝这个起不到保险作用了啊

网友:
找个O欧保险电阻上去就OK

网友:
是保险,谢谢大家,我修好了,随便找了个保险代上去了,屏亮了,好了!

网友:
电路上面标着呢,这个就是一个两安的保险电阻

网友:
那么大一个F1,眼干什么去了

网友:
标着F,就是保险,如果后级不短路的话,可以直接连。

网友:
保险的标识是F,FB.

网友:
保险爆掉了,总归是有什么事情发生才会爆吧
直接用铜丝或锡短接,以后就没有保险这个功能了,后果啊

网友:
那么大的F啊 不是保险是什么

网友:
保险丝,量一下。

网友:
是保险。找个0欧电阻代一下就行了。

网友:
F1啊那么大就是保险

网友:
是的。搭跟线上去就行啦

网友:
F1 保险赛··

网友:
楼主也太不够细心了! 那么大个F1标在那呢!

网友:
谢谢大家了,刚开始没在意标,现在看到了这么大的F,真不好意思

网友:
是保险2A的。

网友:
最好是找一个参数比它大的,不然返修率很高

网友:
就是个2a的保险吗

网友:
F 是保险 随便代换就行 恭喜楼主 修好了!!!

网友:
发财啦你。保险坏了最好修了。直接拿托锡连起来就可收钱啊。羡慕嫉妒恨

网友:
对,就是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