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屏有背光但不显示

楼主(2011-06-27):
求教。。。。。。。。。。。。。。。。。。

网友(点评):
不管 单六 还是单八 你把 分差信号的电阻拿到 然后 还上 阻值不同的电阻 我保证 觉得完美

网友:
不插屏线

网友:
把屏上的保险去了,就是这样的了!不插屏线,多假啊,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去掉屏供电保险确实是个办法!!

网友:
哈哈, 想这个做什么啊. ? 不过别做坏事啊...楼上的们都说了,我就不说了,

网友:
这样做 就不怕客户回来找你啊

网友:
去保险  是有显示  屏暗。。。控制和电压线不动    去掉数据线上的耦合电容

网友:
要是我碰见这样的客户,修好不同意的,直接把屏线干断几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找。。

对照图纸 很容易找

网友:
屏上的供电保险去掉。

网友:
改主板的LCDVCC

网友:
去掉屏供电保险就可以了

网友:
去了保险。换个坏的上去。
现在什么客户都有呀……

网友:
把屏上的保险成个10M的电阻

网友:
去掉主板上屏供电也可以

网友:
看来方法顶多。t-con板上的电阻拆一个啊。或者小三极管换成小封装117。

网友:
既然想人为达到屏有背光,但不显示。就不要动明显可以看出来的的地方,特别是容易查出来的地方,否则让下一位维修人员查处,客户投诉你,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还是采取高端政策吧!毕竟主板上动的地方,用洗板水洗过,是看不出来的。我个人认为最好采用更换重要部位电阻的方式比较妥。具体哪个部位,各位大侠都知道!

网友:
呵呵   今天没白来逛   又学习了一招  不过我觉得取保险这招不实际   你取了的话  人家下一个维修人员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直接换屏``换排线``板也换了

网友:
把码片的线断了

网友:
直接干屏线··保险··能窄掉啥摘掉啥·窄不起眼的东西··

网友:
看来都是高手啊,都有一套好方法,在主板上弄是比较高明的方法

网友:
还是诚信经营,尽量挽留客户,用这招其害一:自己损失没有减少 其害二:永远丢失客户,永不回头 其害三:增加同行竞争力,下一家公司一看问题很简单,换一个保险就OK,收费肯定不高!你给人家做了嫁衣,人家得到永远的回头客,你失去了永远的客户,人家赚了钱赚了信誉赚了客户,你赔了钱,赔了客户,赔了信誉! 宁可这次少赚点,避免永久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