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货金士顿, 4G G3 速度的内存, 吃了 ?

楼主(2011-06-27):
内存吃了1G  ,什么回事。 4G 的G3速度的金士顿吃了1G内存,用杀毒软件检测不到, 晕啊,什么回事,用了很多杀毒软件都没用,格式化都不行,

网友:
没明白楼主意思,如果说4G的内存少了1G,这是正常的,32位的系统只能认到3.25G

网友:
你换到64位上的机子试试,如果还是的话保修吧

网友A:
换个64位的试试吧

网友:
我的是64bitwin7的,哦,原来64位的读的时候是少了1G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64位的试试吧

我的就是64位的啊

网友:
要换64位的系统才认,32位的不认4G

网友:
对U盘有没有一定的了解?。。。查查看是不是正品。。。现在的U盘唉真烦。。我的也是不爽。。。速度慢的很

网友:
你说的内存还是U盘呀。。如果是内存用CPU-z看看,

网友:
安个WIN7计算机属性里就能看到有多少个G  而且还注明了有多少个G可用

网友:
你用的主板是集成显卡的吧
如果是的话是正常的

网友:
集成显卡吧,比如我的是64位的W7,4G内存,但显示3.68G可用。

U盘的话,4G的U盘,实际上只有大概93%的容量。

网友:
跟系统有关,32位系统只能认到3.25GB,上64位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32位系统不能识别4G内存,XP能认3G,WIN7 32位一般能认3.25G

网友:
2个办法
1.换64位系统
2.WIN7的安个破解软件

网友:
   哈哈!!你买到水货了!

网友:
对啊。xp。32位的就支持3.2g左右。64位的系统支持4g。所以那是正常的

网友:
系统不支持,用WIN7吧

网友:
U 盘 问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