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 跑b0

楼主(2011-06-27):
诊断卡 跑b0 有时死机 强制关机后 有时在chkdsk时死住进不了系统 有时丢系统文件 显示r修复 有时过了xp启动界面就蓝屏0x000000ed 温度不高 硬盘做了一次坏道修复 还是不行
进不了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就能用几天 然后又不行

网友:
内存也换过

网友:
帮帮忙啊 在线等

网友:
bios 也刷过了

网友:
扫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硬盘有坏道就就经常装完系统几天就又不行了。

网友:
换个硬盘和数据线,硬盘坏的几率大些。

网友:
开机有显示诊断卡就用不到了吧,哈哈。。这种情况觉得硬盘造成的。

网友:
查下显卡,没显卡看下北桥

网友(2011-07-30):
我前几天修一块板也是怪怪的,不能看电影,看一会就自动关机,做其它的就没明问题,做系统,换过内存,大家说有修过这样的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
换硬盘就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