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2F能用8718F代换么 在线等急

楼主(2011-06-27):
来个大虾 自动开机 开机查绿线0V经过个电阻3.3K 电阻另一端5V接IO 会是南桥还是IO问题啊
问题

网友:
绝对不行,不要尝试

网友:
不可以代换

网友:
8712f代换比较麻烦,但可以肯定的不能用8718代换

网友:
首先8712f 和8718f绝对不可以替换的,另外有的板子,自动上电,是正常的,你看一看,短接开关针,4秒可以关机吗,如果可以就是正常 的,如果不可以,就查一下,绿线相连原件!!!祝你好运!!!

网友:
你把IO的76脚挑起来 看看还自动上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