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品苹果 花屏维修--------通过转正

楼主(2011-06-27):
今天来了台换屏返修的苹果原装笔记本,机器开机进桌面时出现像信号干扰状,一条一条的水波纹肆虐着,当时我就傻了,换屏才一个月左右,就出现这样,我情何以堪,深呼一口气,冷静下来,听客户反应说风扇不转,怀疑显卡和屏,开始维修,先取下电池,把电池仓里的螺丝,一个一个旋开之后,把里面一塑料条取下,发现里面还有螺丝,也一一旋开,开始拆掌托,拆着拆着,发现两个方向比较紧,于是看一下有没有螺丝,果然有螺丝,旋开,拆掌托,掌托拆开,发现此机器是集显,而且风扇转的飞快,由于集显比较难坏,故暂不BGA,拆屏,由于苹果屏是AB壳,费了好大劲才拆开,把屏线拿下,用棉签蘸酒精清洗屏线,插上屏线,开机,进系统,发现没水波纹,松了一口气又测了四五个小时,发现没有问题,叫客户拿走了。

网友(点评):
貌似笔记本屏都是AB壳吧? :)

网友:
{:4_135:

网友(点评):
哥们你灌水了 小心哦 纯表情回复

网友:
擦一下就好了。。可能过不了多久又会返修

网友:
我一般要在屏线上再粘一层透明胶,一般不会返修。嘿嘿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拆啊。那个IPAD2拆还得用风炮吹才行

网友:
我见过一机子出现水波纹的,后来在屏背部加磁环解决的

网友:
不错。不过苹果的东西都难拆

网友:
洗洗更健康,很多屏幕有波纹的都有可能是屏线和屏接口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苹果不例外,学习了

网友:
那当时第一次装的 时候就应有 有水波纹啊 怎么一个月后才出现呢!

网友:
这论坛真是的  居然不能发帖 也不能上传资料什么的 怎么过哦

网友:
就很常见的事,楼主就拿这个转正啊,呵呵。我以前看好多机子上用铝箔固定屏线,我也学,没想到把屏烧了,教训啊,最后换了屏上的主芯片。光芯片50多块啊,以后粘的时候一定要用绝缘材料的。保证低的返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