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劈后的三星943NW!

楼主(2011-06-27):
电源模块坏,换后12V5V正常输出了,以为这样就好了,谁知:

1,加电,不接信号线,没有“请检查信号线”的提示;
2,接到已经开机的主机(用别的显示器开机),可以显示,但对比度很高,在菜单里已将对比度调到最低;
3,用此显示器接主机开机无显;
4,拆除24C08,开机一直提示“无信号”,接入信号也一样。 (MCU已经刷在论坛下的原厂程序)

贴纸:M-MY19NOCAA 1002.0(9BA8)
MCU:SE717M-LF
ROM:MX25L1005A
LCDTM190M2-L31

网友:
你把24C08拆掉 没有换个 上去么????

网友:
没有,我也是想试试没有这个24会是什么样的现像。==屏幕上始终只会出现一个“无信号”框

网友:
哈哈,,你 换个24C08上去 看看 好使不?

网友:
换个MCU刷程序试试

网友A:
那个08 是一个DDC数据芯片吧,你拆后主机认不到接口不会有信号的。你这个问题换一个图像芯片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08 是一个DDC数据芯片吧,你拆后主机认不到接口不会有信号的。你这个问题换一个图像芯片试。

你说的图像芯片是指MCU那个大芯片吧

网友:
不行就换吗,换主驱动板和电源板没有搞不定的。主要是浪费时间,开店以赚钱为主啊

网友:
换个代用驱动板什么都解决了,还可以支持原按键

网友B:
上次我也遇到过,我换了个A81sc芯片就好了

网友(点评):
板上没有这个芯片,你说的可能是24C08这个吧,有些板用的是A21SC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也遇到过,我换了个A81sc芯片就好了

A81sc是个什么芯片,以前没仔细看过,作用是什么

网友:
跟25l都差不多。也是个存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