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9500GT怪问题。。。求高人指点迷津。。。

楼主(2011-06-27):
一片讯景9500GT PV-T95G-USF 显卡。开机可正常进入桌面。。这时候提示找到驱动。。如果不安装则可以和没有显卡驱动一样正常使用。但是!!!装显卡驱动就会黑屏死机。然后重启死机。。。必须进入安全模式卸载掉显卡又可进入桌面。。。。换了N个驱动。。。GPU我也加焊过。。。但是就是不能装好驱动使用。。。
求高人指点。。。。。~~》~》。。
桌面

网友:
是不是GPU损坏了啊..我也碰到过次.

网友:
看下有没有掉件,我修过一片显存旁掉件了的显卡也是这样,补上就没事了,如果不是就可能是核心问题了。

网友:
装驱动以前显示卡的频率较低,装好以后会提升到2D 3D的设定值. 这个时候黑屏,在这方面找找原因吧. 供电 核心 显存 BIOS 掉件,都有可能,,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台电脑装上试试。查查供电,滤波电容有无问题,核心是否发烫。

网友:
是BIOS问题,你刷一个看看吧

网友:
bios出问题了,刷吧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