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70毒药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1-06-27):
3870毒药,昨天死机后重启就出现报警一长两短。多次按重启进入之后,玩3d大型游戏一点问题也没有,温度也正常。只要一次自检成功,电脑热启动的话都可以用。一旦关机,冷启动就又报错,显卡风扇不转。然后反复按重启,多次之后,风扇转起来后能进去。

网友:
检查32颗电容和接口供电电路,+5V和3.3V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机箱上电源或重启开关有问题

网友:
电源性能下降或要清洗内存槽了

网友:
一般是电源造成的供电不足  显卡电容鼓包也可以造成    也可能是  主芯片BGA虚焊   先确认小问题  再弄大问题

网友:
我店里就有一台这样的机子,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A:
我修过这个卡有一个10K电阻氧化造成的,是一个2.5VBUS总线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这个卡有一个10K电阻氧化造成的,是一个2.5VBUS总线电压不正常

请问这个总线电压具体在哪里呢

网友(2012-01-02):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这个卡有一个10K电阻氧化造成的,是一个2.5VBUS总线电压不正常

电阻位置在那里啊 标识多少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故障了

网友:
显卡出吗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