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2600不显,二个1117,一个发烫,请教高手

楼主(2011-06-27):
这块昂达HD2600有二个1117.(EH11A)开机风扇转,gpu电压和显存电压正常,摸到一个1117很烫手,另一个正常。拆下后量了下这个1117阻值是正常(和好的对比)。另一个不烫的是给74-08门电路供电。这个1117不知道是给哪个供电的,没有电路图,请高手指点一下。而且拆下后,输出端对地短路。把相关的元件都拆了,还是短路,没办法了。

网友:
1117和EH11A虽然是外观一样 但内部电路设计是不一样的 不能替换的

网友:
刚测了下r g b对地电阻,只有6欧。把相连的阻容拆下,单独测GPU输出对地也是6欧,看来是GPU损坏。而且那个发烫的1117换个新的也一样烫,估计是给GPU供电的,因为GPU局部损坏,造成工作电流加剧。所以发热历害。不知道分析得对不对?

网友:
已经放弃了,以后在有时间研究,反正也修好了三块显卡

网友:
GPU挂了,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