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搞定!可以叫愚杀!!!

楼主(2011-06-27):
主板型号:ALiveNF7G-HD720p  图片:
故障原因:点不亮(触发PSON后,检测卡复位灯常亮,不跑马)
故障处理:首先观看其全板,无明显故障之处。其次清除其主板上面附尘后再次短接PSON,还是点不亮。再次全板仔细查看还是没有发现什么故障之处。不经意间就用手指用力的去按压下这个主板的单桥,查看其主要部件:IO  \  IC、桥、电容、电感、MOS管等吧。上电复位灯亮了大概有3妙的时间,跳变了,跑马了O 50 D5  2R 38………………最后为OO,现在为RR 。进系统了。正常了。小弟不才,显丑了!!!出于兴奋就发上来了!!

网友(点评):
学徒LV1了---应该在基地混的也长了时间---应该知道单桥故障的啊。。。可不能这么久盲杀了

网友(点评):
楼主莫非有一阳指? 没做过俩天又回来

网友:
感觉单桥的机器都爱坏桥。。

网友(点评):
呵呵 这个 也不一定的吧 呵呵 不过 这块板 只能坏这个桥了

网友:
返修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用手插一下就OK了厉害哦?

网友:
如果真能好了,不返修,你的手指还真是一台高档BGA机。

比BGA

网友:
说话太有水平啦
100%返修

网友:
等着返修回来做桥吧

网友:
单桥的 是都爱坏吗! 不理解啊!

网友:
楼主 那手指有点石成金之功效啊!!

网友:
不到一个星期就回来了

网友:
肯定会回来,很快

网友:
呵呵  你那手指确实是很牛 啊!一点 就亮!

网友:
单桥的故障比双桥的要高吗。(空焊多吗)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NV的桥封装面积太小引起的,你看INTEL的桥多大,不是INTEL技术差,是追求可靠性的结果

网友:
NV的桥管的事太多所以故障率也高

网友:
建议楼主用手指按好以后再使哥俩好黏上,要不还真得返修的

网友(点评):
哥俩好要能管用 ,bga就没的卖了,哥俩好还得涨价!

网友:
楼主你的真是金手指!!!
你就等着客户来骂你吧!
“修的什么主板啊,才用一天又坏了”
嘿嘿~~

说不定拿回家就坏

网友:
等着返修吧,芯片肯定有虚汗。

网友:
单桥发热量大,爱虚焊,  肯定会返修

网友:
只能说找出故障点,,还没解决问题,,加焊后点亮才能说修复,祝好运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一次不过是显卡芯片虚焊,开机一会屏就有点抖,按了一下显卡的散热铜片,就好了,不过后来还是返修了,

网友A:
我已经从早上用到现在了,可是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就和大家来赌一把吧。我个人觉得最起码要用一个月。如果桥散热好的话,那用上年把子也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点评):
明天再试试,哈哈

网友(点评):
应该冷机测试开机吧,而不是一直热机测试吧?

网友(点评):
你跑下3D看看,跑3D半个钟后没问题的话再看两小时电影,然后关机让它冷却,过半天再开,肯定故障还原了

网友(点评):
我建议把板子摔两下 如果还OK 就表示真的被你戳好了

网友(点评):
不是嘴硬,就是手气太冲

网友:
桥空焊啦,撑不了几天的

网友:
如果你有BGA还是烤烤吧。。要客户过保了再拿过来不是又有的收的啦

网友:
老兄,明天可能又有事做了,桥虚焊了

网友:
加焊桥吧  焊了很多了  要不返修

网友:
等着做桥吧!

网友:
楼主有本事给他按过保

网友(点评):
此言差矣!偶正在测试呢,三天以后如果没问题。那我想应该就能用上一些时间了吧。

网友:
你在桥上加个小显卡风扇不是更好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这样会更好些。那上面的散热片,咱难道说把它给换掉吗?

网友:
桥虚汗拉,呵呵,遇到过啊

网友:
手指BGA,不是吧,这板回去用两下就不行的,到时还得麻烦你。

网友:
既然大家都说到这儿,那我就把我现在发现的不是问题的问题再说下吧。那就是:我不是正在测试吗?在我不注意的时候,电脑断电了,也不知道是我们的人给关了,还是怎么回事了。开一了下又开开了。这是新的发现,明天再测测看了。

网友:
我是说在桥的散热片上加风扇,兄弟,很容易加吧

网友:
我给客户的板子加过很多这样的小显卡风扇,效果很好

网友:
说得很有道理也很值得一试,看看了,明天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打算就不加了,如果不行的话再加吧。

网友:
莫非是传说中的一阳指,不过指力没用,得用掌力焊牢才行

网友:
哈哈,LZ不是人,是神,,,,,,,,拿手指点下就OK,,,,,,,我这里一大堆要加焊的板,,你过来帮我点一下,,,,,我现在还在等我的xxxxxx***** BGA,

网友:
按按就能好,是虚焊
不重新加焊,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楼主等着客户在找来返修吧! NV的单桥有的爱虚焊

网友:
单桥发热量大、虚汗、、

网友:
哈哈,楼主这样做恐怕不行吧!!!!

网友:
还是建议你重新加焊下,不然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
一个星期之内,肯定客人拿板来叼你,,等着吧。。
呵呵。。。

网友:
这样的情况遇到多了。加焊吧

网友:
没解决呀。这事就这样就算了??

网友:
希望楼主好运。。。

网友:
不加焊或做桥,能用几天!!

网友:
这个说不准的 有时候加焊也不一定能用好久

网友:
坚持一个月就是胜利。保修一个月吧?

网友:
压一下就好肯定有空焊的地方

网友:
这招果然管用哦,记得以前有个同事,遇到全0的板子,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往死里按南桥,看的哥心里直得瑟,看到好几次把板角都按的翘起来了,当然这种就是只靠经验修板子的人,没什么太多理论知识不想往里钻@

网友:
你往机箱里一装---在客户拿回去的路上颠簸几下 就完了

网友:
只能说还会返修的,因为你还没有彻底解决。。。

网友:
我感觉明天说不定都坏了。还用一个月。晕。还用以年。吹牛

网友:
还是虚心吧,楼主,这么多人说同样一个问题,都是希望你加焊或者是重植,你却不听,人家都是用经验来告诉你的,你却不虚心接受,你这样的态度就会决定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了。单桥虚焊,这个是在维修界差不多都是公认的一个定理了。你却还不服死。

网友:
绝对牛人!下次和你学习!

网友:
楼主小心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什么级别了...还发这种帖子...没一点技术含量..

哥们说得太对了,就因为技术不精,所以才显丑了吧。你给大家对两遍有技术含量的让大家学习下了。

网友:
就不信你手还能这样,不信修返是迟早,

网友:
、你就等它回来找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从早上用到现在了,可是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就和大家来赌一把吧。我个人觉得最起码要用一个月。如果桥 ...

给桥加个风扇,加强散热吧。用的时间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