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咨询

楼主(2011-06-27):
一显卡 雷击...   开机以后 屏幕指示灯 由黄变绿  检测卡 跑代码正常    但是 屏幕无显示。。

我测量 13 14 行场 信号 对地阻值 正常

请问 这个会是GPU挂了么

网友:
这个不一定。把条件都量一便。色差量了吗。GPU要是挂了你也没什么修头了

网友:
测下DVI显示正常么?

网友:
三基色信号出现问题 考虑GPU吧

网友:
显示器灯变色后证明行场有出来。先差掉3色上的电感打值。

网友:
加焊GPU,不行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