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 跑b0

楼主(2011-06-27):
诊断卡 跑b0  有时死机 强制关机后 有时在chkdsk时死住进不了系统 有时丢系统文件    显示r修复  有时过了xp启动界面就蓝屏0x000000ed   温度不高   硬盘做了一次坏道修复  还是不行

网友:
bios 也刷过了 内存也换过 重装系统就能用几天   然后又不行

网友:
换条内存和CPU

网友:
内存问题引起。查查内存电容有没问题。

网友:
cpu也换过了  不行

网友:
建议楼主报下板子的型号和牌子,关注中、、、

网友:
内存没问题就是内存槽氧化脱焊,时钟正常就查旁边的小电容电阻

网友:
华硕  m2n mx se plus

网友:
硬盘做坏道修复?原先坏的多不?

也有可能是硬盘引起的哦。。。

网友:
主要看硬盘吧,你修过就说明以前就问题 有的时候你修不下去的 修完过两天在检测还会有坏道,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还是硬盘有坏道.换个好硬盘吧

网友:
一个个排除一个个换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感觉硬盘的问题···不行查下内存的数据交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