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HQV显示器电源IC型号

楼主(2011-06-27):
如题,宏基19“液晶显示器雷击,电源IC炸裂,和8脚接300V电压的电阻烧糊,请有这电路和朋友们告诉一下,这电源IC的型号和是阻是多大的?谢谢谢谢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我这有台ACER 19的 。电源芯片是 DAP84 的

网友:
这个芯片是DAP8开头的,可以用LD7575代换,换芯片时注意查一下过流检测电阻、开关管跟芯片边上的一般电阻有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