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5显示器,屏幕上下抖动??

楼主(2011-06-27):
一台七喜15显示器。屏幕上下抖动, 屏有两个接口,是 友达的。 重新清洗了屏线。故障还是一样。 各位师傅你们觉得是屏有问题吗?
显示器

网友:
驱动也有关系

网友:
先排除电源估障

网友:
 谢谢大家了。 故障已经解决了,
是屏线的问题。换了新的 在测试中。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灯管

网友:
屏抖动除了屏线之外就是驱动板或屏供电 不稳定引起,用示波器 看那个电压有跳动波形失真的就换相关滤波电容。

网友:
拔掉屏线还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