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pire 5580笔记本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6-27):
这台是朋友的电脑,本来的XP系统可以用的,但他觉得不好用,我帮他重装了一个,开始可以用,半个小时之后他重启后,再也进不了系统了,在WINDOWS滚动条那里停住来回滚5次后就停在中间了。我又连续换了3个不同的系统试了,都是这个现像,BIOS里设置项也没几项。我都一一都试过了。还原出厂设置也试过了。涛声依旧。
硬盘检测一个坏道都没有,速度还挺快的。内存测试多遍,没有发现异常。请问这电脑究尽是怎么了。  对了补充一点。这个电脑是07年买的,当时预装系统是Vista系统的。是不是要调节硬盘模式啊,BIOS里面也没有看到这一项啊。说明一下,当时第一次装好系统后,我朋友是用了半个小时的,他重启后才出现这个故障的。我朋友说这电脑以前也装过系统,是很难装上去的。关键他也不是知道别人是怎么装上去的。现在没思路了,就在这里求助大伙了。请帮一把兄弟我。感谢!

网友:
做下SB试试吧    我不久前才弄了一个感觉和你的故障差不多  最后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明显BIOS版本低,没有硬盘选项,你居然告诉他搞SB?

网友:
看能进PE不,能进 分区了 在装下~!

网友(点评):
PE是可以进,但进去了只有“我的电脑”,程序里面也没有PM和其它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近PE试试,或者换个纯净版系统试试

网友A:
PE是可以进,但进去了只有“我的电脑”,程序里面也没有PM和其它的。

网友B:
我遇见过这种问题  先用一键分4个分区  分好区  用手动GHOST第一分区。最好用U盘装系统  一般都OK   你说的有可能光驱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这头像我怎么越看越像汪精卫啊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这样问提 后来改电脑公司10.5的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了好多了,用个安装版都可以触决的

网友:
如果安装盘也装不了,那就升级下BIos,可以成功。

网友:
换版本,找个系统文件完整点的版本,照7楼的方法,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系统问题,占多数,看来还是先从软件着手把 !

网友:
进PE  格式化C盘 在做

网友:
这个事情又告诫我们不要随便给比尔装系统.尤其是老电脑,我怀疑你的笔记本cpu或者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是可以进,但进去了只有“我的电脑”,程序里面也没有PM和其它的。

这么多人回复,没一个值的参考的,进PE这种问题是BIOS需要设置

网友(点评):
你的是正解,BIOS里面怎么调呢

网友:
驱动,驱动,驱动,驱动,驱动

网友:
换个南桥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见过这种问题  先用一键分4个分区  分好区  用手动GHOST第一分区。最好用U盘装系统  一般都OK   你说的 ...

笔记本上的光驱是有点问题,我换了移动光驱也是这样

网友(2011-09-09):
我有台5580 xp win7 都是滚动条死机 有时候可以进系统  我认为不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