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无法格式化系统

楼主(2011-06-27):
接一索尼本子说系统坏了 装个Winxp系统原来是win7 格式化装完重启蓝屏 在装以为是分区毛病争取客户把全盘都删掉在装 ,分区格式化一切正常装系统,重启又是蓝屏怎么重新分的区 启动的时候还是win7啊,硬盘坏了吗郁闷死了 低格归零都用了,用SYS命令传个引导到C盘,正常啊 断电在装系统 几分钟后 重启老天啊 还是WIN7 不会吧疯了,换硬盘再做,分区格式化装系统重启 引导 ,晕死了 还是WIN7系统,瞬间发现提示数据溢出,仔细想想内存坏了吧 拆卡一看2条内存 拔掉一条继续引导,哈哈终于找到原因了 足足3个多小时啊郁闷死了。

网友(点评):
楼主你的换硬盘再做是什么情况,怎么系统会在内存的呢

网友:
----------这个问题开始就应该注意下内存这边。

网友:
蓝屏, 内存很有可能啊

网友:
不对吧这个好象要在BIOS里面的那个什么东东改改。。。。好象是串口什么来的我也是看别人搞过一次。。。不是很懂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你想装XP结果老是WIN7,最后发现是内存导致的?

网友:
不会吧,按LZ说的他的XP根本没做进去啊,怎么会跟内存有关呢,换了硬盘怎么可能还是WIN7呢,难道客户把系统做内存里了?那他就是超级牛人。。。。没见过此问题,可能孤陋寡闻了吧

网友: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换了硬盘还是有WIN7,还是内存的问题?
是楼主的描述有问题还是我的理解有问题。老实说真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楼主描述有问题,误导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