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华硕A8TC AMD 的图纸?

楼主(2011-06-27):
有的话麻烦给上传一下  谢谢!!!)
这个本,触发掉电,1点多安的时候掉电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吧  重点放在芯片和下管上

网友:
这个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版号是什么啊?根据电流看像是北桥问题。

网友:
北桥和座子都打过,阻值没问题,需要张点位图,看看上一家维修的时候有没有弄掉件的

网友:
3楼的哥们,给的东西在哪啊?

网友:
A8T/M  MAIN BOARD
P/N:08G28AM002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