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Y10F主板似短路,19V被拉低到1.3~1.7跳动。曾被修好过且板已带烧孔……

楼主(2011-06-27):
板之前已烧过电容等元件,同时也被别人修复过。
如今又出现短路,查出电源入口处,一个小6脚元件(57 eae 电路似三极管)有问题,换上后依然有短路。但上电的瞬间,未修前 电压从19V向下走,电流0~4点多。换后 电压 19V向下走,可电流0~1点几(相对时间最高值)。看来有好转,不过还是短路啊!
现在觉得有疑问的还有一个,SI4800下板路上的123脚与5678相通,其本身是正常的。
望各位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1-6-28 09:23):
对了,这张图片是借来的,以前烧的是那里,不过现在没发现烧的痕迹

补充内容 (2011-6-28 09:34):
现在的电流在通电的瞬间跑到1.7左右(之前到4点多)而电压从19拉低到1.3~1.5!啥东西搞成这样子呀……??

补充内容 (2011-6-28 17:52):
现在通电变成4.1V、2.0A,用手探了整块板,都没发现有烫的地方啊!

网友:
怎办?高手们给个见解啊……

网友:
公共点短了你烧吧

网友A:
电流多少赛···短的大 烧鸡·烧鸭的家伙··

网友:
请问高手们,除了那还有其它的通病吗?(图片上的烧是以前的!现在没发现有哪里短路呀)能再帮我想想吗?现在插入电源的瞬间电压拉低到1点几伏,电流到1.7这样。是什么原因拉低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赛···短的大 烧鸡·烧鸭的家伙··

电流跑到1.7左右啦!

网友:
还在努力当中,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B:
看看高端驱动管击穿否,有的是高端管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高端驱动管击穿否,有的是高端管击穿

高端管?比如哪些?谢谢

网友C:
直接点个低电压去4800 123 78脚上,分好正负,哪里发烫就是哪里了

网友D:
烧板子 试一下 看哪里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点个低电压去4800 123 78脚上,分好正负,哪里发烫就是哪里了

这样可行?大概低到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板子 试一下 看哪里发烫

没有发烫的地方啊!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没办法???!!!明天还给客人……

网友:
水平问题啊,搞了两天都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