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显卡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6-27):
K8T800的主板
AGP插槽烧掉了,换了个插槽,能装系统也能进。但是装好驱动后,一调分辨率为1024X768就黑屏,显示器无信号了。重启的话,连滚动条那里都进不了,直接黑屏。进安全模式的话死机,左上角一个光标老是在闪。
AGP插槽也清洗过。
AGP旁的三极管和电阻测过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之前的电脑也是,不过换个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