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接屏线灯管就点不亮了啊

楼主(2011-06-27):
本来就是高压部分由问题 我给他就换了一个高压 不插屏线能正常点亮灯管 一插上屏线电源指示灯正常 就是灯管不亮啊 确定屏没有问题啊 单独拿通用的驱动板去点屏没有问题 就是用他的电源板自己的高压 他的驱动板点不亮灯管 开关能用  就是换上通用的高压板 驱动板 用他的电源板就是点不亮灯管
总结只要是用他的电源板就是点不亮灯管 高手请解释一下 他的电源板5V 12V输出正常

网友:
换电源板。这种故障也很常见,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带不起负载

网友:
都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肯定是带不起负载,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负载不过,电压被拉低

网友:
电源板带载能力差,查300V大电容及5V,12V电容是否容量下隆或失效了。

网友:
兄弟,电源板负载大,带不动拉

网友:
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电压没达到

网友:
查电源板PWM芯片供电,测各个限流电阻是否变值,换相关滤波电容。

网友(点评):
谢谢版主啊 是不是开关管S级得电阻啊

网友:
是的开关管S极那个0.39欧的电阻要注意。

网友(点评):
大电容换了 0.39电阻换了故障依旧啊 是不是还得换滤波电容啊

网友(点评):
滤波电容也换啦 还是故障依旧啊 还得查那啊

网友:
假如灯管漏电,也会这样子!

网友:
这几天老是遇到限流电阻的毛病,看来故障率不低啊。刚要了一堆电阻!!

网友:
这种现象大多是灯管 灯管引线估障等 引发的灯管保护电路启动 与电源供电沒有关糸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有俩种情况,1 ,驱动板有问题或对地短了,电源板保护,2, 电源板电容漏电带不起负载,只要加驱动板,就保护,你的驱动板没问题,就是电源板了,

网友:
插上屏线就保护...不一定就是电源的问题..屏上有短路的.插上屏线也会保护.或者灯管破皮的 ...这些都有可能..

网友:
灯管线 少了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