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毒还原也不行

楼主(2011-06-27):
中了一种毒,桌面有个淘宝的图标,还原,重装都不能清,要重写MBR再行.

网友(点评):
低级格式化 就能解决 详细去搜集 DOS低级格式化步骤 自己一看就明白 但是你英文基础要好

网友:
呵呵,不知道,没见过~~

网友:
我也有这种境遇,要重新建立mbr

网友:
这很好删的

网友:
我晕你以为还原是什么那个本来就没有什么杀毒功能

网友:
引导记录病毒,dos下fdisk /mbr可以解决!

网友:
嘿嘿,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哦

网友:
支持2楼的说法!

网友:
支持1楼,不过没有试过,我只是重新分区,大小跟原来的不一样就是了,后来就可以了了

网友:
直接分区,就可以了,什么毒都会没了

网友:
鬼影碰到过几次,还原前重田置一下MBR就行了。

网友:
如果中了这种病毒不仅要重建MBR,最好还是进行内存查杀。

网友:
这个毒分区是没有用的 ,要么找专杀 要不就重写MBR

网友:
是的,有时候需要MBR需要重建一下

网友:
重新分区,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不行的话,把其他盘格式化一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