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光驱不读盘,自动弹出?请大家帮个忙!

楼主(2011-06-27):
我光驱刻录机因一次拆下 装另一台上安装系统时,出现问题的 偶尔会读 现在不知道怎么弄!
有擦过激光头 但没用 还自动弹出。

网友:
光驱坏了呀,换个光驱就会好的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一般都是磁头有问题。。换光驱吧。

网友:
换光驱了,磁头问题,换把

网友:
光驱里面有磁头?惊天大新闻!

网友:
吧光驱卸下来,插上电源 强制+电 然后猛拍两边 然后他就出来了  得多拍几次 就正常了

网友:
那是光驱没卡到位导致的

网友:
这正问题见过。不用换。按进去按住几十秒不让他弹出。这样就好了。

网友:
换光驱  现在光驱没用啊?、

网友:
换别的机器上试过吗,是不是数据线的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