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反复重启!绝杀版!!!

楼主(2011-06-27):
主板型号:XFX C.NC19
故障原因:死机?蓝屏!反复重启!进系统慢!黑屏!这一切的故障都在此主板上表现出来了。
解决方案:目测此主板的全局,都 是一些个CE,有的似连非连,并且没有明显的正负极之分,很故老的主板但也是很经典的。再仔细一瞧,内存旁边的一个6.3V 1000UF的小颗粒CE很明显的怀孕了。见于这块主板的这些问题,很是把以前在别的地方修过而没有对牢固的CE 全部重新固定了下,然后把这个6.3V 1000UF的小颗粒用一个16V 1500UF的大CE代替掉。加电进系统,反复试了N遍。OK.在此上个图:

网友:
很正常,内存供电不正常就会不断重启或蓝屏死机!!!

网友A:
先简单后复杂,一步一步进行检修。

网友:
电容这么厉害?一下子引起这么多问题?    死机.蓝屏.反复重启.进系统慢.黑屏- -!

网友:
内存供电不稳,就容易死机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点评):
我觉得哥们和我一同事做事方法很像

网友(点评):
原来楼主知道是七彩虹的主板,那为什么主楼说是XFX的呢?

网友B:
电容顺问题。。以前有碰过

网友:
北桥芯片 ——北桥芯片坏了以后的现象一般为主板不开机,有时开机后也会不断死机。(它主要负责联系CPU、内存和显卡,它对CPU类型、主频、内存类型及容量、PCI、AGP插槽等硬件设置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顺问题。。以前有碰过

电容顺问题,这是个新名词没听说过。给大家解释下了。

网友C:
没有电容怀孕的证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容怀孕的证照啊

不好意思,是换了之后才把图片传上去的啊。也就内存旁边有个很小的CE,就那个了。

网友(点评):
电容叫CE,不说还以为是什么?

网友(点评):
惭愧啊,一开始看到CE还以为说的是三极管的bce,看到后面才知道原来电容叫CE~

网友:
学习了LZ原来电容这么重要芽

网友:
百分之80换电容的都能好《个人遇到的》

网友:
不要这么快下判断  自己检查以下 在说

网友D:
是不是我理解能力低,怎么看完有点一头雾水的感觉

网友:
还有的话CPU供电电路滤波电容出现问题的会导致装不进系统!

网友:
只要是怀孕的都比较好修

网友:
内存供电官~!????

网友E:
电容上反了。通电会怎么样?是400V大电容。求问楼主

网友(点评):
估计是炸电容,而且巨响,不信你试试。

网友:
内存宫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哈,很喜欢楼主的比喻,电容怀孕了,第一次听到

网友:
一般死机,蓝屏,.重启.大半都是和内存有关.可没想到一个滤波电容也会影响这么大.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这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啊。。。电容有问题一定要换的。就算现在好的,发出去也会返修。。。

网友:
这样也行吗。

网友:
这种遇到的多了

网友:
内存部分有问题,现像是五花八门的。

楼主的标题起的很亮啊。

网友:
其实也很简单的...每块主板  不管是笔记本 液晶台式机主板接过来   首先就要观察法嘛     有电容鼓包了肯定想都不用想直接换了   ..那么明显的问题!哎.........

网友:
看到楼主说电容怀孕了,我笑得烟头喷桌子上了,哈啊哈

网友:
很正常嘛,内存供电有问题,也会造成该问题,比如我昨天刚刚修好的板子,是4500内存供电管坏了,上低频率的内存亮机,但做不了系统,做系统就死机,上高频率的内存不亮,换掉4500故障就解决了

网友:
xfx?不是迅景吗?

网友:
楼主真是幸运啊···················

网友:
楼主在想什么呢??这种就目测一哈就能想到的问题。。。还发来让人看。。这种故障嘛估计学主板一星期的学员都知道!    莫明堂了三

网友:
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呢?

网友:
维修思路明确

网友:
一般是先干掉怀孕的。。。。。这是修好主板的前提条件

网友:
电容只有温度过高的话才可能导致怀孕的症状啊 不要妄下定义

网友:
哥们你说说什么样的才可能有怀孕这个词啊,发个图片让大家看看了。这是我所说的怀孕的CE,具体点应该叫刚怀孕:

还不是很严重的.没注意还真是看不出来

网友:
就是  电容的问题 我还以为啥大事情呢

网友:
电容的事引起这种故障很正常。

网友:
意外怀孕了打掉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看到那一个怀胎的容容!

网友:
其实修液晶的电源板才八九成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好像是桥供电的滤波电容坏,造成的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主板上还有电解电容没有正负极的了吗,没见过啊。

网友:
原来遇到过几片主板,815的CPU电容鼓包进系统上QQ全正常进反恐就死机鼠标不动,技嘉845集显花屏,把北桥附近一个小电容鼓包的换掉正常了,七彩虹945PL,全板各供电附近所有6.3V1000UF电容几乎全挂,现象是进系统CPU直接到68度(PD805),后来换了所有电容后开机正常,CPU在家56度左右,运行软件游戏正常。

网友:
反对动不动就要干桥的人,你是玩技术的人,不是干桥专家。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内存供电不足,确实会这样,我一般就是检查内存,北桥,等这些。

网友:
这个检测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很实用

网友:
偶尔怀孕时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无论什么故障,先从最明显的故障入手就没错了。

网友:
容值不是要一样啊、耐压可以高于

网友:
如果维修主板都是碰到电容的问题,那维修就简单了,也就谈不上什么技术了,我碰到的主板全都不是这样的问题,从来一片都没有修起,感觉修主板真的好难,没师傅教,完全自学中,难啊

网友:
内存部分供电不正常就如内存不良一样 出现开机死机和进系统蓝屏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我理解能力低,怎么看完有点一头雾水的感觉

说的很详细了 ,应该能看懂啊 内存 边上电容 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上反了。通电会怎么样?是400V大电容。求问楼主

炸的 很响 会给你带 来意想 不到的后果 兄弟 劝你不要 有这种念头  否则 后果   你知道的

网友:
电容   有时  就很重要     记得有一次    一个电容 引起不开机!  短路!

网友:
现在的板子怀孕的少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用示波器应该可以检测到

网友:
电容怀孕引起死机,蓝屏,重起呀,太正常了

网友:
电容的问题,经常碰到

网友:
电容怀孕的好找一点,就是没有鼓的坏的就麻烦了!!

网友:
换电容  没错

网友:
看得出来明显问题都是好修的,

网友:
LZ好眼力。内存供电出问题出现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简单后复杂,一步一步进行检修。

主板的问题啊我以前修过啊

网友:
这毛病以后不好修到了。都用固态电容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也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大家都说了这么多,做为楼主的我也来说两句了:知识在于积累,经验也在于积累。技术的高高在上,我觉得都是从很细心,很小的问题修起的吧。人只要努力了,奋斗了。就妄此生啊。到老了也是美好的回忆。

网友:
电容怀孕的贴子没兴趣,楼主多发点技术贴。

网友:
原来楼主还知道是七彩虹的主板!
看到图片我就觉得纳闷,明明看到老大一个七彩虹的LOGO,还以为楼主说的是修显卡!
为什么一开始说是XFX呢?XFX是讯景,并且就我所知,讯景好像只做显卡吧?NV全球最大的合作伙伴,只生产N卡!就像蓝宝,只生产A卡一样的说.

网友:
小零件 大问题

网友:
电容坏了就要换的!!!!

网友:
每天都有这种事,多个几个就好啦

网友:
这板是XFX的???怎么我看到的是七彩虹呢?

网友:
这贴也很赞呵呵.目测是很重要的

网友:
虽说东西小但影响还是蛮大的啊

网友:
遇到个电容怀孕的心里高兴 觉得好修 结果 全换了 也没有反应 什么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开机 诊断卡跑00 判了死刑

网友:
第一次听到怀孕的说法{:soso__11143581028925774572_2:}

网友:
目测都能发现问题的一般比较好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