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X 不开机

楼主(2011-06-27):
主角:华硕P5VDC-X   VIA南桥
故障现象:不通电

其实是一个小经验 只不过第一次维修到这个情况 值得纪念!

华硕主板大家都知道 很多都带有3V_SB 绿灯  很直观!拆下主板 目测 无烧毁原件 打各主要电感对地 无短路 插上电源待机 摸南桥 网卡无发烫现象(最近我们这边下雨 雷比较多) 观测到3V_SB等亮 按下开关无反应!机器不上电 维修方向修不上电 虽然是VIA芯片 但是上电前提几乎差不多 量开关上 中间跳针 都有3V电压 量南桥的32.86的晶振 一段1.05V 另外一段0V  很明显了。根据饼哥教的 VIA 南桥的晶振电压在0.5-1.0左右 基本可以判断故障点:南桥 晶振 振协电容 其中之一或者都有!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手段 直接换晶振 量电压分别是1.05 0.88 电压正常了 并且两脚有压差!按下开关 诊断卡开始跑码 到26 外接显示器 亮了!

第一次修到晶振坏 导致不开机!新手朋友 特别像我这个2把刀的兄弟们 根据时序修是很重要的(理论结合实践) 不要有个半桶水晃得凶 跳跃式的去维修 !虽然以前修到过晶振问题 但是最后是南桥引起的 所以今天修到晶振还是值得纪念的!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6块神舟的主板,32.768也是有一端没压差,电容换过都没用,后来吹下桥就好了....

网友:
南桥的待机不正常导致主板不上电,维修思路还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