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NF520LE-A3上的这个值为0对吗?

楼主(2011-06-27):
台式机主板NF520-A2自动加电无显示。测量独桥上面有几个电容短路,拆桥下来,单独插电还是自动加电,测量电源绿线发现主板上对地短路,所以拆下IO,结果短路消失,证明开机动作是直接通过IO实现的。而后又测量桥下面的电容有短路,根据经验把网卡芯片拆下,结果短路消失。至此所有的问题全部找到了。但是问题是这个独桥上面有一组的电容阻值为0,不知道是否正确。请知道的献言,谢谢!!!附件图:

网友:
一个的话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你在排除板子上没有短路的了。。在把桥装上去。。。要是还是0的话。。那就是桥也短了。。

网友:
干过不少NF520的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芯片已经坏了哦  正常的NF520 芯片上的所有贴片电容都有200阻值以上。本人亲测过。。  NF6100 的 有四只是7-8左右的阻值。

nf520 550 570 非常容易拆下就壞....

网友:
有时有一个电容是正常的

网友:
作个比较呀,找一块板子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其他芯片组的也可以的。只作参考!

网友:
这个板子,我最头疼
加焊老坏

曾經一天內連壞四個, 信心崩了....

网友:
这个最好拿好的来对比,,

网友:
一个短路 还是先上去试下吧!有些一个是很正常的!

网友:
把芯片拆下。。如果还是一样的。。就OVER了。。

网友:
估计桥挂了

网友:
有的桥有一个 正常 945 就有一个   但要是 把短路都排查了 就在装上桥 在看看吧

网友:
这种桥加焊的过程容易爆、这个桥已经坏了!电感才是O欧。电容没有O欧的!

网友:
这个桥肯定坏了,100%

网友:
路过表示很同情

网友(2011-09-08):
我得板子上几个电容是17,这个是不是好的?

网友(2012-08-04):
试试把桥拆下来量  如果还是0的话 就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