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intelG31主板cpu供电

楼主(2011-06-27):
七彩虹intelG31主板cpu供电场管72T02GH 能用华硕945主板上的K3918代换吗

网友:
废板的CPU供电处的MOS管基本上能替换其他主板的CPU供电MOS管,注意华硕管子,,,,LD1010D.LD1014D

这不能随便拿来换啊   断电的时候D ..S  是相通的,不要以为短路了

网友:
好坏判断:拆下来测 测六次  通一次的是正常的。实际主板维修中的快速判断方式:可先测上管的D—G或G—S是否短路
特殊型号:华硕(ASUS)和华擎(AD-Rock)的主板 型号一般为 LD1010D,LD1014D,其特性是在断电的状态下,测量DS极是完全相通的。主要用在CPU供电的下管

替换原则:
1:个人认为:09N03  06N03可以替代台式机主板上使用的N沟道MOS管
2:废主板的CPU供电处MOS管几本可以替代主板其他位置的MOS管
3:替代时注意看清场馆的型号,有的稳压器和三极管也长的和MOS管一个样
4:华硕及部分主板CPU供电的下管使用LD1010D, LD1014D为结型管,不能用N沟道的MOS管替代

网友:
72T02可用86T02,86T03,70T03等代替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王伟?

网友:
特殊型号,华硕CPU供电下管断电时,DS是导通的,我总算明白了,受教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代换,20 最好的别用来代换到CPU供电中

网友:
学习了,可以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感觉不可以带换,不过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