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9E进水经验维修

楼主(2011-06-27):
同行送来一台华硕F9E说进水了。拆机观察在触摸板下方的板子上果然有一水渍,已经干了,不过那些芯片就惨了,脚上都长毛了,先用洗板水清理下。发现PS51020的24pin VIN已经断线了,在周边测量了下发现还有一个上管4008B被击穿。
其他地方没有测出问题,上电流表待机怎么有0.56A,肯定是有短路了。迅速在板子上摸了几下在开关按钮下方的网卡芯片很烫,先拆了再说。再次上电不短了,待机正常0.02A,按下开关外接显示熟悉的ASUS出现了。

换了RTL8111B芯片,接上硬盘进系统看看。谁知道刚过滚动条又断电了,进安全模式也不行,PE也掉电。悲剧啊,后来点了根软双喜,拿打火机的时候发现刚刚把电流表的电流调小了没有调上去(打火机正好在旋钮边上放着)。哎!~~~无语

拷机两个小时没有问题,至此此机修复。细心耐心不要着急,修不好的时候弄根烟抽抽可以提神,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网友:
呵呵,灵感偶尔在一个状态会闪出,缘分也许在一瞥之间~

网友:
进水机比摔过的机器好修点!!!

网友:
恩,甩过的不稳定啊,送来拷了几天没一点问题,顾客拿回去没半天又跑来~~~~~
楼主遇到的还好损坏的元件不多,要不就麻烦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要多测试一下,有时候过几天就有问题 了

网友:
进水的板应该仔细清洗,多观察段时间。
PS:八中的妞很纯

网友:
进水机一般故障都在进水的附近

网友:
看来维修抽烟也是有好处的,有时缓解压力还有灵感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搞,不烤干的话,过几天就反回来啦

网友:
修进水机就得细心啊麻烦得很

网友:
看来进水机,不用烤箱伺候还是不好使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好用烤箱,后者BGA烤烤

网友:
细小的细节 也要注意··修机器 全神贯注··- -有经验了··

网友:
楼主的思维是对的,遇事静下来想想说不定就有思路了,不太急于求成

网友:
进水机 就是怎么能把 水给弄干净了 很重要 我都是拿 电 吹风 伺候!

网友:
像我这样不抽烟的人,不是比别人少一次发现原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