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换灯管的问题

楼主(2011-06-27):
小弟刚接触液晶显示器,平时维修也就是换个电容什么的小毛病,总想学习自己换灯管,也拆过很多显示器的灯管,但不知道如果自己焊接时灯管线和两端卡在灯管架上的绝缘体应该怎么办,可以买到现成的吗???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本人 新手,请不要见怪!!

网友:
    先把那个绝缘的先套上去了再焊接

网友:
先把灯管橡胶套套在高压线上,焊好灯管线再套回灯管两头就可以了。灯管橡胶套陶宝网上有买0.5元/只。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搞一节热缩管呀

网友:
用热缩管套好就行了

网友:
热缩管套在上面  在用风枪加热   就可以了  用活也可以的   这个方法一定行....

网友:
灯管线焊接好后 滴点热熔胶 也可以

网友:
哦,原来两端的绝缘橡胶套有卖的呀,这就好办了,至于焊接嘛,应该不在话下,一般IO啥的自己都能焊!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焊多了你就觉得没什么了

网友:
一般焊一节,取一节

网友:
好多那种绝缘的东西被考糊了,一般用热合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