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

楼主(2011-06-27):
主板有开机电压,但点不亮。短路20/24针电源输出插头的绿线与黑线能硬启动,可以进入系统。无意中碰了下开机按钮电脑却重启了。请高手赐教维修思路!!

网友:
有人指教吗?

网友:
检测绿线到I/O的线路 多是ATX24 旁边的三极管坏

网友:
从开机电路开始查。

网友:
无法实现开机,PSON没有被拉低,从电源绿线跑线就能解决

网友:
典型开机电路有问题。。。。跑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