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不显示了,郁闷啊

楼主(2011-06-27):
今个接了一台戴尔的D630显卡花屏,轻车熟路的,和客户讲好价钱,就开始做起来,做好了,没上CMOS电池时,开机屏幕也不花屏了,但是当我把什么都安装好以后,开机不亮了,郁闷啊,测了一下接键盘的第八脚的开机电压竟然没了,只有0.8V纳闷了,各方面都测了,都没问题,问一下群里的师兄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插电源自己开机,但是关机后按开机键没反应,开机电压很低,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CMOS放电试试。

网友:
   d630 一般只做显卡。

网友:
是不是哪里露电呢?

网友:
我感觉你还是没有装好!   要不然就少装东西了!。。。

网友:
还有可能性  没有加焊好!  取下来重新做试试!

网友:
是不是3V。5V的供电芯片坏了。这个我遇到过,也是别人拿来说的和你一样情况。我换了ISL6236(PU20)
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
全拆开裸板试试看,可能是装的时候有短路。

网友:
做桥的时候板子有发鼓没啊?碰到过一回,忘了是什么牌子的了,自动触发OK的,但开关键上没开启电压了,最后查到是做桥把板子整鼓了,里面断线了

网友:
8楼说的对  一般那个片子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你可以插上电看看他是不是很烫

网友:
按不触发查,是不是EC搞脱焊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了多少了  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按不开机维修吧,测量3V5V 是否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