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101驱动问题

楼主(2011-06-27):
昨天晚上做个电脑系统,到装驱动的时候网卡驱动装不上,型号REL8101,但是在网上怎么找也找不到,郁闷死了。 请有的师傅传下,谢谢。。。。。。。

网友:
用驱动精灵搞嘛。

网友:
也可以到官网去找找网卡驱动...驱动精灵给力  都可以试试

网友:
到驱动之家也可以找

网友:
试下驱动人生,若还不行的话换个新网卡,看驱动能否装上,排查出故障点后再做进一步打算。

网友:
搞个 万能网卡驱动看看

网友:
网卡没插好或是坏了吧,XP以上系统自带驱动的

网友:
用驱动精灵,检查到什么型号的驱动,建议到官方网站下载

网友:
该网卡驱动在zol的下载地址:
http://driver.zol.com.cn/list.ph ... 101%20L&order=2

网友:
根本不是驱动的问题,经验的维修师傅在上面已经有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