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1-06-27):
请教师傅们,南桥NH82801HBM能不能用NH82801GBM代用,谢谢

网友:
经比较,两桥的脚位都不一样,不能代

网友:
不能吧,一般换桥都找一样的。

网友:
代码都不一样,怎么带换,

网友:
一般都不能代换啊,点位不一样。

网友:
肯定不可以的啊

网友:
没有发现有南桥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