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篇求助,富士通的本子,开机状态下,轻敲键盘或掌托就 ...
发篇求助,富士通的本子,开机状态下,轻敲键盘或掌托就铁定死机,该怎么查啊!

楼主(2011-06-27):
前天接一机器,富士通的,开机状态下轻轻敲击键盘(主要是偏右侧的区域)和掌托,铁定死机,再开机也能正常开启,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查啊!
求助

网友:
拆开看键盘下面的是什么,,,,是不是桥,,,

网友:
看你敲的部位下面是什么 绝缘有没有做好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把主板拆出来,测量一下裸板!就知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感谢各位老大的回复,最新的情况是:该板CPU散热什么的是和C壳装在一起的,现在我仅仅把板子和C壳装上,敲击都没有死机的情况,但是装上D壳后就会死机

网友:
敲击部分的下面是无线网卡和声卡什么的,离桥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网友:
是不是D壳和主板接触短路之类的

网友:
不会吧,看上去D壳可没有任何的变形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