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能认到网卡也能连上就是收不到数据包

楼主(2011-06-27):
一个奇怪的问题,T60能认到网卡也能连上就是收不到数据包,网卡换过,mac换过还是一样,量了线路ok,不知道哪里问题了,请大师指教

网友:
有发送数据吗?

网友:
有发送 没接收

网友:
是不是没改那IP呢

网友:
ip是自动的,不用改

网友:
直接拿个USB的网卡改装就好啦

网友:
外线的问题吧,外线有没有测量过,或者你设置的路由器不对!

网友:
   先本机PING ,看看呢

网友:
唉,这些肯定是试过的,看来没人知了

网友:
期待有人来解答下

网友:
直接加个USB 得了,

网友:
是不是有电阻坏拉

网友:
同样问题 期待高手解答 驱动什么都试过

网友:
谢谢各位!机解决了,查了下图纸,网卡其中有个信号是到H8的,量得该信号没电压,换掉H8好了。

网友:
估计是软件问题,跟硬件关系不大

网友:
这问题应该不太难吧,

网友:
像这样能认到网卡  也能连上线  就不能上网    最头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