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520有时上电有时不上电

楼主(2011-06-27):
客户送一片七彩虹NF520单桥板,说昨天用得好好的,隔一晚上就不上电了,我一量是,有时可以上电,上电一切运行正常 ,有时点触发开关无反应.求个思路.

网友:
把网卡屏蔽了试试  再有时间可以保存住吗  如果不能就肯定是桥

网友(点评):
有时能通电有时不能通电跟网卡有什么关系,再说这NV的时间保不保存跟不通电也有关系吗?

网友:
单桥的最好看下桥是不是空焊了。可以用风枪吹下看看能不能通电。25M是否起振

网友:
提高点认识,单桥的真的很容易出问题,不要再怀疑了

网友:
在触发的时候,按照不触发的几个工作条件进行检修。
Io的上电时序,如果最后没有办法了再去加焊桥。不要
那么冲动。

网友:
单桥的这种 出现 蓝屏.死机.不跑吗什么的 外观无问题.直接旱桥

网友:
加焊桥无果,上电条件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