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1999 待机时,针脚间短接了一下,会烧哪些东东。。

楼主(2011-06-27):
  max 1999 待机正常,本来想测试一下各个针脚的电压。可是不小心让4脚或5脚,5或6碰到了。电流一下变大。再接上就是大电流了。现在3.3v电阻只有12了,5V只有72了。现在拆了一个TPS51116,5V正常,可是3.3V怎么也不行,最后找到1.8Vsus 到了北桥里。北桥洗白了吗?用电烧法,北桥发烫呀。
MAx1999 图:

网友:
换MOS管,,还有北桥

网友:
查3.3V到的地方。负载有短路。重点,声卡,网卡。

网友:
3.3V后面的一个一个排除  先弄好弄的

网友:
3。3去的地方太多了一个一个拆 你烧北桥烫就先拆北桥

网友:
换过MX1999吗???没有3.3VPCU肯定没有PGOOD信号。后面电压肯定不会产生,,北桥缺电压肯定会发烫的!!!

网友:
找个8734也一样用

网友:
1999有可能坏掉,最好先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