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58问题!

楼主(2011-06-27):
有快升技P35-E主板无PG电压,后来发现板上有个LM358运放器的4\5\6三脚对地,于是就围绕这个元件修的一塌糊涂,直到把此板给修废了!!!昨天发现一块同样的在用好板,用万用表打了下哪个358,......发现4、5、6脚是对地的!!!!!哎!一块好板被俺修废了!!那位师傅告诉俺三只脚对地的LM358在主板上是干什么的???让俺死的瞑目!!!

网友:
如果只用了双运放中的一个放大器的话,闲置的另一个放大器的输入端一般都接地,4脚是电源地,5、6脚是输入端。哈哈!你可以瞑目了。

网友:
原来这样!!!!谢谢楼上师傅!其实那主板可能只是BIOS或某个MOS管等简单问题,后来听说有些主板不上真U不会有PG!!!!那板是被俺修费的!!!!!

网友:
楼主还是多学习吧。不要盲目动手。可怜的P35主板啊

网友:
月饼师傅好!俺决定继续潜水,如果仍没成就,俺就去找你!因为俺喜欢这个行业,俺发现如果技术好,这一行很有潜力.

网友:
5楼师傅说的非常正确!  "理论+实践+经验是绝对的"

网友:
这个其实你找一下LM158的PDF就应该知道了啊。。。

网友:
LM358里面集成的是两个比较器 脚位定义 已经做了截图,在附件图片里面   你就安心的瞑目吧

网友:
没有 理论知识做基础的实践 很盲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