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纬创JV50(I5独显)碰到的疑问:ACER 5740G 不开机

楼主(2011-06-27):
(图片)

网友:
meikandong

默默修板人 -10 淡定

网友:
I5 的机器还没修到过~

网友:
还没修道过呢。

网友:
量一下BIOS和EC的相关的脚连接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ec工作正常的话,那只有刷BIOS试试啊

网友:
I5的和EC搭接的是BIOS和南桥搭接的是加密芯片。。

网友:
I5的机子呀  还没修过。。。

网友:
EC BIOS是在南桥SYStem bios 出错或丢失信息时候,EC控制复制bios资料
双BIOS一般不存在bios损坏,楼主还是查查供电时序吧

网友:
刷和EC连的BIOS吧。

网友:
没有开启信号号,飞个3.3VEN试试,

网友:
如果ec工作的话,ec spi rom 5 6 脚肯定会有波形的,应该是ec没有工作。intel 新架构把 bios 和 ec rom 分开了

网友:
i5还没修过,i3修过几次,感觉那板子好薄,不好做BGA

网友:
手头有台一样联想I5
纬创09922 也是没有S5_ENABLE 故障可谓是一样啊

网友:
不知楼主目前搞定没有

网友:
太忙,没时间上来。这个板子刷写了与EC相连的BIOS后,就可以开机了。
BIOS 已经上传ACER 5740G(I5独显: PCH BIOS、EC BIOS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0938-1-1.html

网友:
谢谢楼主修好了还分享出来经验啊  毕竟I5的机器对大家来说都是新手啊

网友:
请问LZ这个3D3V_S5、5V_S5是待机下才有的还是  触发后才有的   还有3.3V  AUX S5和那个5V  AUX S5是51123芯片本身发出的吧? 望楼主指教指教

网友:
3D3V_S5、5V_S5是插电源待机就有的,3.3V  AUX S5和那个5V  AUX  S5是51123芯片本身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