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A没显示

楼主(2011-06-27):
请问联想天逸100A独显笔记本,跑20.40.70是哪里问题呢?BIOS己刷过了,显卡也整块换过,把集成内存吹掉也一样。请问这本本不要集成内存可以正常用的吗?

网友:
这个主板上有集成内存,不插内存也可以,你可以尝试一下,不插显卡板和接上显卡板,看跑的代码一样不

网友:
板上集成内存我把它吹下来了。接上一条内存,不插显卡板和接上显卡板跑的代码都是20.不过电流表跑的不一样。不接跑0.86  接上跑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