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奇的HKC22寸电源高压一体板,12V.5V跳动!有图有真相!还有波形哦!

楼主(2011-06-27):
周末收到一HKC22寸液晶显示器,接机时,接上电源,显示一下HKC的LOGO,就没有了!拆开机器一看,电源芯片是LD7575PS的!5V滤波电容一个已经鼓包了,马上换了,检查了没其他的问题,又通电试机,发现12V.5V跳动,12V在12——13.9V之间跳动,5V在5——5.6V之间跳动,并伴有啸叫声,于是又查了其他地方,把板子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了(包括开关管,开关变压器,电源芯片,431,光耦等)还是老样子!
图片是手机拍的,效果不是很好!

反面:

现在发现一个神奇的地方:把5V的一个滤波电容去掉,去别的还不行!12V.5V电压就不在跳动,如图:
鼓包的是图中红圈标示的右边那个5V滤波电容!去掉这个红圈标示的电容,12V.5V就不在跳动,12V为13V,5V为5.1V

就是这个电容,它在滤波电感的前面,双二极管一出来的5V,接的就是它!换了很多个和它一样的或者是耐压相同,容量不同,全新的电容还是不行!

另外,只要把12V或者5V其中一个的滤波电感断开,电压也不跳动了!

把12V接上12V.21W的灯泡,12V就会降为11.88V,5V不变,而且不再跳动,啸叫声也就听不到了!
示波器打波形,在变压器的次级(12V和5V),波形不持续,就是不停的闪动,一会儿有波形,一会儿又没了,间隔一秒左右!片片是手机拍的,效果不好!

一下有:

一下没有:

去掉那个电容后,电压不跳动时的波形是一直持续的!如图:

求高手帮忙指点!
注:屏上的灯管正常!测试过的!
一体板上的高压部分的12V供电是已经断开的了!

补充内容 (2011-6-28 13:31):
手上有这HKC 22寸好板子的朋友麻烦帮忙看看,在空载的时候12V.5V跳动不,有没有吱吱声!

网友:
典型的整流管不良

网友:
典型的整流管不良,不是吧

网友:
5V那边的整流管换过!
谢谢回复!

补充内容 (2011-6-30 20:10):
12V的整流管也换过!

网友A:
不跳娈能正常工作吗,能那你直接去掉不就可以了,拷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跳娈能正常工作吗,能那你直接去掉不就可以了,拷下机

这个电容不去掉或去掉,都能带动负载,就是有吱吱的声音,不放心,怕返修啊!另外自己想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还有能带22寸屏的电源一体板不好找!
谢谢!

补充内容 (2011-6-28 13:19):
带负载的时候,就听不到吱吱声了,电压也不跳了!同时手上也没有可以比较的板子,来做参考!

网友B:
感觉像是供电不足,检查一下初极的滤波电容,还有开关管S极的小阻值电阻.

网友C:
精密取样电容换了没

网友D:
查反馈电路的光藕跟芯片的持续供电有没过低。

网友E:
查电源初级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电压。

网友:
碰到过电源管理芯片不良的引起的这种情况

网友F:
5v滤波电容之间有个电阻  接上就不跳了

网友G:
底板那么黑,是不是接触不好,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有时候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供电不足,检查一下初极的滤波电容,还有开关管S极的小阻值电阻.

你说的这些都检查过,而且是取下来检查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密取样电容换了没

精密取样电容?应该是电阻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底板那么黑,是不是接触不好,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有时候不是问题的问题

“底板那么黑”,那是拆下和装上的次数多了而造成的!把故障排除后,每次我都是用酒精洗干净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滤波电容之间有个电阻  接上就不跳了

你说的这个电阻是正常的!板上也有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电源初级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电压。

电源管理芯片是LD7575PS,300V电压直接进到芯片里的,在正常工作后,变压器的次级为LD7575的PIN6 VCC供电这里也是正常的!这条电路上的元件全部换成好的了!
谢谢!

网友:
挖,看起来很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反馈电路的光藕跟芯片的持续供电有没过低。

这里是正常的!现在希望有个和这块板子一样的来测试一下,看是那里的问题!
谢谢!

网友:
高手啊,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H:
根据波形看来,像是LD7575PS芯片检测到开关管工作电流异常而间歇状停振了,应该重新仔细检查一下检流电阻是否有些变大(不要用数字表的蜂鸣档,要用200欧档并排除表笔测量误差)造成IC保护误动作,另外就是看下尖峰吸收回路里的吸收二极管和吸收电容是否有漏电(不要量它们,换掉看看)造成功率管超负荷,还有就是21#楼小伙说的那只小电解也很重要,俺曾经历过多次,另外,只要不是遭雷击, 开关变压器  431  光耦很少损坏。再查查吧,祝好运!

网友:
12V端有个稳压二极管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哇,不是电阻,就包后面的那个小电容,不用谢

取样电容一开始就换过了!
我在6楼说了:带负载的时候,就听不到吱吱声了,电压也不跳了!空载时才会出现这些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根据波形看来,像是LD7575PS芯片检测到开关管工作电流异常而间歇状停振了,应该重新仔细检查一下检流电阻是 ...

不错,一开始我也是这样考虑的!一般我遇到的电压跳动是在12V5V上下跳,这个却只高不低!

网友I:
空载啸叫,检查振荡频率和磁芯。

网友:
引用 网友I:
空载啸叫,检查振荡频率和磁芯。

有道理!
就是空载的时候叫,只接上驱动板(别的什么也不接),12V有轻微波动,5V不跳了!啸叫声还是有!完全带负载的话,看起来完全正常!就是不想装给客户,怕返修!还有能带22寸显示器的那个电源一体板也不好找,手里只有能带19寸的!另外,自己好像也跟这个板子耗上了,一有空,就拿它来研究!

网友J:
前一段时间修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器.因为反修了三次,印象很深.
第一次也是电容暴了,换掉后交给客户,三天后此机反修
拆机一看 有暴了一颗,于是就把滤波电容全换了.测试OK 交给客户 不料一礼拜后又见此机
这一次和前面两次不一样,是通电无反应。拆开检查 12V 电压偏低 于是就顺着12V的回路来查电路
最后发现是一个二极管短路造成。这个二极管是接在5V和12V 之间的,更换后12V电压恢复,上次测试OK啦。。至今稳定运行中。。。
  所以楼主可以查一下12V与5V中间的这个二极管      关于这台机器的维修记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前一段时间修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器.因为反修了三次,印象很深.
第一次也是电容暴了,换掉后交给客户,三 ...

你说的这个二极管已经换了,它上面标的是“7.5B”,手上刚好有,就换了!换后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