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触摸屏A950GOT-SBD-B屏暗

楼主(2011-06-27):
三菱触摸屏A950GOT-SBD-B屏暗,更换灯管无效,没有资料,怎么维修?

网友:
前些日子好像遇到过这种触摸屏,唉,电路问题,无显示,没修上,白做了一根信号延长线。

网友:
是3块电路板叠加,确实要信号延长线。

网友:
每年至少维修公司的触摸屏近100台左右( 东莞50台,苏州, 高雄  计50台),  没有哪个触摸屏会有线路图,
只有自已根据 实物进行分析,判断, 个人感觉,  电源+高压部分故障最高:  DC5V ,DC3.3V 还有的屏有DC DC
转换电路所产生的+- 电压.

在这方面多看看,你会找到答案的

网友:
高压坏..我修过两个.

网友:
1500元!包修复!

网友:
这种暗屏忒好解决,直接强制亮灯!
屏无显示就麻烦!

网友:
屏有显示就是显示很暗,直接强制亮灯?背光灯本来就亮的啊

网友:
灯本来就亮的啊,屏也有显示的,就是很暗淡

网友:
查显示部分供电电压,还有看偏振有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是,用户说屏幕最近在慢慢变亮了,自修复???

应该是某个线性元件变质了,参数不稳定吧, 迟早都得坏啊

网友(2011-07-27):
学习了,还没修过触控屏呢

网友:
查下逻辑板上的Vdd,Von,Voff这几个电压,如果这几组电压一直稳定,那么,没法子啦。COF或者COG不良。

网友:
把控制高压的小开关管直接短接就可以啊!也就是上面那位说的强制亮灯!

网友:
有可能升压变压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