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hinkpad SL410K通电不显示维修-------批准转正

楼主(2011-06-27):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拿来的没拆过的Lenovo Thinkpad SL410K笔记本,说是通电不显示。先问同行有没有保,同行说客户不保啦。OK,接万用电流,开机,电流跑到0.27A就不动啦。根据经验应该是电压没出来完。跟同行说要拆机检测。同行同意,速度拆完。通电量各个大电感上的电压,3V,5V,1.8V,1.05V都出来啦,当量到CPU核心供电时是0V,看图上的时序图如下图:

根据上图,1.05出来后就应该是CPU核心供电VCC_CORE啦,显然是它出问题啦。这个电压是ISL6266A产生的,按思路应该到查它的工作条件啦。如下图为ISL6266A定义图:

先量20PIN Vin,19.8V,正常;再量22PIN Vcc,4.37V,有点低啦,追着电路分别量PR194的两端,一段电压为5.01V(这是正常的),一端为4.37V,显然是PR194这个电阻后极把电压拉低啦。而PR194后面就连着个元件,一个是PC163,另一个就是ISL6266A啦。先取下PC163,再量Vcc还是4.37V。没办法啦,只能换个ISL6266A啦。刚好有块料板上有这个IC,换上去,通电,量Vcc终于变4.97V啦,上CPU量CPU核心供电1.05V也出来啦,上内存,接屏,通电,随着电流往上涨,涨到1.5A左右的时候联想的LOGO终于出来啦。反复试多次都能显示。然后就不用说啦,当然是装机测试,完事收钱啦。

网友:
楼主修这样的代价,收多少钱呢?

网友:
不同的客户收不同的价,这个就收拉180大洋

网友:
第一张图标的vcc_core不是0.7v~1.77v吗 楼主怎么又说是1.05呢

网友(点评):
量到的电压是1.05V,图上标的是这个电压的范围,上不同型号的CPU它的供电值是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电压根据不同的CPU输出不同电压的.

还是不是很理解 根据不同的CPU输出不同的电压  那又怎么知道不同的CPU电压是多少呢  还有楼主修的本来就是没有CPU供电  怎么又说量到的是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是很理解 根据不同的CPU输出不同的电压  那又怎么知道不同的CPU电压是多少呢  还有楼主修的本来就是 ...

根据CPU的不同的VID组合,产生不同电压.具体你可以看看芯片的说明书.1.05V 那是修好之后才有的,原始故障是供电芯片坏了不产生供电.你在仔细看看.

网友:
   我这儿也有一台这个机器   不过没弄好

网友:
楼主分析的蛮好的   给我们菜鸟张见识了

网友(点评):
我也是菜鸟来的,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  用了多少钱给他弄好的

网友:
好 分析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