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冠捷显示器亮一下救灭 去了保护正常可是屏幕关掉白屏是怎么回事啊急

楼主(2011-06-27):
17冠捷显示器亮一下救灭  去了保护正常可是屏幕关掉白屏是怎么回事啊急急急

网友:
高压没有受控。。。。

网友:
高压控制信号没有正常关闭。

网友:
简单点。 直接改通用的高压条,、

网友:
没有好的办法么

网友:
高压电路中P型MOS调整管击穿了 通病

网友:
有一路的控制出问题一般是降压形P管有问题,先把有问题的一路修好就OK了

网友:
你那有图纸么我刚开始修不太懂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最可靠最简单.

网友:
我已跟驱动版连高压和电源板的背后两个MOS管的电压拉低了8v多不插还有12v了有的直接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