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40不触发,待机0.01

楼主(2011-06-27):
此机为待机0.01V按开关键跳到0.02回到0.01,3.3V和5V待机电压正常,开关键也有3.3V。EC换过了,故障不变,到论坛上下载此机BIOS刷了还是一样。现发现一个情况,插上电源后,细心地会听到有很小的滴滴声音。把BIOS芯片拆下来后声音就没有了。把BIOS片也换了一个:MX25L8005的,也刷回原来的程序,故障还是一样。滴滴声一直不停地响。请问下一步该做什么?

网友:
手头上有台acer 6252的 跟你的现象一样,换掉bios还是一样、最后换板

网友:
现在是用手摸EC的晶振声音就没有了,但还是不能触发!!再研究

网友:
查下3\5v供电芯片工作正常不,应该有小段路

网友:
这个看看有没有S3,S4,信号啊,是否有开启信号到南桥?

网友:
看时序来吧!这个急不了的

网友:
谢谢大家了,已修好了,查到充电芯片8724E旁的一个MOS管时,D极与S极的电压随着滴滴声不断跳变!!管没有问题,更换8724E后待机电流到0.02V,按开关键后一切顺利!!

网友:
是不是没有ACIN 检测信号所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