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4主板插上电源EH11A电源管发烫 起动后不能显示

楼主(2011-06-27):
  一块映泰NF4主板,插上电源,不开机,EH11A电源管非常烫,不能用手去摸,测中间输出脚有2.2V左右,输入脚有5V左右。按电源能够起动,ATX各路供电正常,显示屏没有显示。如果桥或I/O IT8712坏了的话,应该是按电源不能起动啊,现在主板能起动就是不显示,也没有报警声。桥用风枪吹过,400度,吹了4分钟,还是一样的。
  大家分析一下,大概是那里有短路,应该查那里。

网友(点评):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打雷打的吧!那脚是3VSB吧!阻值很低吧!多试网卡跟桥坏的。你测量下阻值正常不。在待机情况下看下网卡或桥是不是就发烫了。

网友:
去掉主板上的网卡芯片,如还是烫手,那就换桥吧,别的就不要商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