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发电路

楼主(2011-06-27):
各位大侠们,请问你们触发电路原理。今天接到一块主板··按开机键没反应,拆开机子,查看主板无吊件,无烧毁。测无明显短路。插上可调,电流上到0.03.按开机键没反应。打开图纸。这款主板是是经过一个门电路分成2路,一路经过一个上啦电阻到IO的62PIN,一路经过一个二极管和一个下拉电阻到南桥。测开机键有3.3V,按开机键有瞬变,测IO的62脚有3.3 开机有瞬变,测南桥的BTN信号有3.3V,开机有瞬变。开机电路没问题啊,然后找IO的工作条件,测IO得供电,RTCVCC, RTCRST,RSMRST,都正常,然后测南桥的供电,RTCVCC, RTCRST,RSMRST也都正常,为什么就不能触发呢。还要BIOS供电是3V待机电压,是不是BIOS要参与开机啊。IO换了还是不行,现在就查耍BOIS和干南桥了。大侠们帮我分析哈

网友(点评):
查看有无断线,无断线的话先换下EC试试

网友:
测IO得供电,RTCVCC, RTCRST,RSMRST,都正常
然后测南桥的供电,RTCVCC, RTCRST,RSMRST也都正常

你这主板有几个RTCVCC, RTCRST,RSMRST呀

网友:
大师教我看这个好不,滤波和上下拉我略懂了可这个我就是看不懂这样连下电阻电容起什么用 教教我呗 那些黑色的东西干嘛滴呀 还有我应该叫你大哥还是姐姐?要是姐姐嘿嘿

网友:
电容全是滤波电容,黑色的代表这个东西可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