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20t开机进PE也黑屏怎么处理

楼主(2011-06-27):
以排除系统故障,昂达nf520t开机进PE也黑屏怎么处理?刷了BIOS也是一样,不过主板上有两个BIOS是不是调换一下就可以?

网友:
主板上两个BIOS,可把从BIOS去掉装到主BIOS位置,从BIOS可以不按装,如其它东西正常,主板可能正常工作。楼主说的进PE也黑屏,如确定是主板问题,可能是桥挂了哟

网友:
我不知道那个是主bios那个是从的呢?怎么判断?

网友:
主从BIOS的位置,主板上有标识的,你一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