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示波器测笔记本主板波形?

楼主(2011-06-27):
维修笔记本主板中经常要用到示波器,本人接触时间不是很久,对示波器的用法还不太清楚,希望在这里能有高手指点一二,比如说时钟波形是什么样的,其它的信号波形又是什么样的,以及一些关键测点的波形。lpc总线上测CPU有没有寻址要怎么设置示波器才能看到波形。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检测笔记本主板的电压方波及总线上跑数据时产生的波形,如果测电压方波,就测上下管的输入输出位置,如果测总线波形,我们一般测BIOS的片选信号脚,我也是刚学,不是很懂,如有说错的,请大家一起指正。

网友:
不错,像是这么回事,但好像你只说了部份,我还想知道具体点的,总之谢谢你,大家知道的都说出来一起学习研究研究。

网友:
方波的我也是前几天在论坛里看别人说的,才知道有这回事。总线上的,我亲自测过,就是测BIOS的引脚,不同BIOS引脚数,片选信号引脚是不一样的,以32脚为例,应该是13,14,15,17脚,其他的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示波器调试在网上都可以找到的,而用示波器看波形规律,不是一天两天能掌握的,需要多观察,我也只是见过一次两次,这方面还是比较高深的。高手不用诊断卡,只用示波器就可以知道主板跑到哪了。我只知这么多,希望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个人感觉,示波器用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