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1530 有时候能动,有时候不能启动,不认光驱,还死机

楼主(2011-06-27):
  dellm1530  来的时候顾客说死机,看网页死机。我开机看了一下,不启动。过一会又可以启动。然后看了一下,没有系统,我方了长碟子,做 系统,开始的时候,go进去了,就是不解压。然后我又换了碟子,变成不启动了,过一会,又可以启动了,不认光驱。我跟顾客说是主板的问题,哪里有毛病要具体拆开测。
  后来我连电源,电流上去了,电压下来了。
  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
换显卡
这种机器不稳定,,很难判断问题在哪里

网友:
刷BIOS  不行干南桥 放电先

网友:
我想应该是bios问题,顾客说再保,拿去售后了。